[STM32L0] RTC唤醒没反应,单片机像睡死了一样

楼主(2025-06-01):
试了Stop模式配RTC唤醒,设置都对,但就是不起作用,像卡在某个点上。

网友A:
RTC唤醒这种问题,Cube里选错一点都不行。

网友B:
RTC中断使能了没?

楼主:
要记得清除唤醒标志位。

网友C:
进入Stop之前,看下RTC有没有真的在跑。

网友D:
用LSE还是LSI?LSE失效会直接没唤醒。

网友E:
SCB->SCR 有没有设对?

网友F:
RTC唤醒设置周期太短会失效。

网友G:
是不是用了闹钟唤醒但没配时间?

网友H:
你测电流了吗?可能根本没进Stop。

网友I:
我一般先用LED指示器判断进没进低功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