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
TIM输出PWM但占空比总是不稳

楼主(2025-06-01):
调占空比的时候波形有抖动,示波器一看居然是高低电平时间在跳。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影响了PWM引脚配置。

网友B:
看一下你时钟源是不是跳变了?

网友C:
我试过是ARR和CCR没同步更新。

楼主:
占空比改了后要等一个周期才稳定。

网友D:
你是用中断更新PWM的吗?

网友E:
用定时器中断修改CCR比在主循环准。

网友F:
是不是改占空比的同时在输出?

网友G:
试试把预分频调低,抖动会少些。

网友H:
CubeMX生成的PWM代码有时怪怪的。

网友I:
有没有不小心开了死区时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