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用ADC做电压测量,跳变太明显了

楼主(2025-06-01):
电压缓变但ADC值像锯齿波似的,滤波试了也没啥用,像是采样时间太短?

网友A:
软件滤波+硬件RC,效果好很多。

网友B:
你加了平均滤波没?

网友C:
我是把采样时间拉长才稳的。

网友D:
ADC时钟是不是太快了?

楼主:
拔掉信号源看看有没有基线跳动。

网友E:
电压源是不是有纹波?

网友F:
看一下Vref稳不稳。

网友G:
我一般用双缓冲滤一次再上报。

网友H:
ADC校准做了吗?

网友I:
多通道转换会互相影响,要小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