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USART空闲中断有时候根本没触发

楼主(2025-06-01):
串口收完一帧数据等空闲中断处理,结果时好时坏,有点玄学了。

网友A:
HAL库有时候空闲中断不太灵,试试直接操作寄存器。

网友B:
空闲中断得等总线完全空了才进。

网友C:
你每次收数据都先清标志了吗?

网友D:
我加了个超时机制兜底。

网友E:
DMA模式下更容易错过空闲。

楼主:
确认NVIC里打开USART中断。

网友F:
多试几种触发方法,有时候和波特率有关。

网友G:
发数据的设备是不是间隔太短了?

网友H:
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看一下。

网友I:
接收缓冲区满了也会影响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