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触摸按键有时灵有时不灵,难搞哦

楼主(2025-06-01):
用TSC接口做电容触控,有时候手按住都没反应,是不是干扰太大?

网友A:
有时候加个保护罩效果反而更差。

网友B:
TSC那块配置很讲究,参考例程改。

网友C:
环境湿度变化会影响感应效果。

网友D:
尝试增加感应时间或降低灵敏度。

网友E:
你用的是电容片还是触摸按键?

网友F:
PCB布局也有很大影响。

网友G:
要看你电极和GND的间距。

网友H:
加个滤波算**稳很多。

楼主:
我是调了下阈值才变灵敏。

网友I:
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感应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