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USB枚举成功了,但一发数据就掉线

楼主(2025-06-01):
做了个CDC虚拟串口,连接PC没问题,但只要一发数据就立刻掉线重连。

楼主:
一般掉线就是协议有错误或超时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PC端驱动有问题?

网友B:
USB发包太快可能会出错。

网友C:
看一下FIFO配置够不够大。

网友D:
USB中断优先级是不是被别的打断了?

网友E:
我之前是传输长度设置错。

网友F:
PC端开串口工具试试别的软件。

网友G:
用STM32 USB库也可能出兼容问题。

网友H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会发现线索。

网友I:
USB线质量差也会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