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定时器做输入捕获,信号高低电平全认不出来了

楼主(2025-06-01):
试了几种极性都不准,输入脉冲宽度也看不出来,有点怀疑是不是配置顺序问题了。

网友A:
多配几次总能好……ST这块真的不太好调。

楼主:
你是用哪个通道测的?有些通道只能上升沿。

网友B:
GPIO口模式设成浮空试试,我之前就被这坑过。

网友C:
有时候跟时钟配置顺序也有关系,初始化顺序改下?

网友D:
试过切成外部触发模式没?看有没有反应。

网友E:
输入信号频率太高会不会被滤掉?

网友F:
捕获模式和计数器没配套上,也可能采不到。

网友G:
我以前遇到过是滤波器设置挡了边沿。

网友H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,看有没有信号真到MCU。

网友I:
看看TIMx->CCMR寄存器,改完Cube有时候不生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