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I2C收不到ACK,不知道是主机还是从机的问题

楼主(2025-06-01):
AC, I2c, ck
Cube里I2C配置基本默认,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,发地址后从机没反应,线也拉不低。

网友A:
主机多试几次看看,有时是初始化顺序问题。

网友B:
地址是不是写错了,7位变8位的问题?

楼主:
确认一下从机是不是在等起始位。

网友C:
拉低时间不够,有些模块要求挺严的。

网友D:
有次我因为接地没接好,抓了两天。

网友E:
主机发完地址后有没有立刻NACK?

网友F:
看下时序图,逻辑分析仪是好帮手。

网友G:
我觉得是从机没上电,我以前被这个坑过。

网友H:
用HAL库试试,看有没有提示错误码。

网友I:
SCL线是不是有其他器件抢总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