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用LL库配UART收发,中断进不了头都大了

楼主(2025-06-01):
感觉文档说得挺清楚,但代码照抄下来没触发中断,不知道是不是哪个标志位忘清了。

网友A:
我感觉你就是忘了__enable_irq()那一句。

网友B:
NVIC使能了吗?中断优先级有没有设?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TXE和RXNE都开了。

楼主:
你是用Polling还是Interrupt?确认清楚。

网友D:
用HAL的时候能进吗?先确认硬件好用。

网友E:
试试只打开接收中断,发送先不搞。

网友F:
你用CubeMX自动生成的还是纯手写的?

网友G:
RCC那部分时钟有没有开?

网友H:
有没有把USARTx_IRQHandler挂上去?

网友I:
中断函数名和startup文件里对上了吗?

网友J(2026-01-13):
中断未触发

网友K:
用LL库配置UART中断确实比HAL库要繁琐

网友L:
仅开了全局中断但没开 RX/TX 中断

网友M:
中断服务函数名称必须正确

网友N:
忘了开 NVIC 中断开关

网友O:
为没清中断标志或引脚/时钟配错。

网友P:
必须在 ISR 内清除 RXNE 标志位

网友Q:
中断不触发或触发后异常,标志位未正确处理是高频原因

网友R:
先用轮询测试 UART 是否工作

网友S:
是否调用了 NVIC_EnableIRQ(USART1_IRQn)?

网友T:
外设时钟未开

网友U:
// 使能 USART1 的接收中断(RXNE)
LL_USART_EnableIT_RXNE(USART1);

网友V:
. NVIC 配置 最容易漏掉

网友W:
启用接收中断和/或空闲中断。

网友X:
NVIC未使能/优先级过低

网友Y:
LL 库不像 HAL 那样自动帮你使能中断或配置 NVIC,每一步都需要手动配置,稍有遗漏就会“死活进不了中断”。

网友Z:
系统时钟配置正确,以便UART能够正常工作。

网友AA:
引脚复用未配置

网友AB:
UART的TX/RX引脚已配置为复用功能,且时钟已使能。

网友AC:
标志位未清除导致重复进入

网友AD:
你使用的是哪种 MCU / 处理器(比如 STM32F103、STM32F407、51 单片机等)?

网友AE:
可能漏看了设置中断标志的步骤,再检查一下文档中的标志位设置是否完整。

网友AF:
发送中断进不去?

网友AG:
串口线是否交叉?GND 是否共地?USB-TTL 是否供电冲突?

网友Q:
中断不触发 / 触发后异常,标志位未正确处理是高频原因

网友AH:
中断标志位未清除

网友AI:
先确认中断配置的完整流程(缺一不可),标志位相关的核心排查点

网友AJ:
系统时钟是否正确

网友AK:
在ISR中读取数据寄存器以清除RXNE标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