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硬件SPI速度一快就出问题,线是不是也挑速度啊

楼主(2025-06-01):
慢速通信还算稳,一上2M就开始花,感觉数据抖得很厉害,线长有点影响吗?

网友A:
接地特别重要,地线太细也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B:
是有关系的,我加了点上拉才稳定下来。

网友C:
用杜邦线太长也不行,我后来直接焊死了。

网友D:
CLK频率一高,MISO线干扰特别明显。

楼主:
看下是不是时钟极性/相位不一致。

网友E:
你可以试着加点RC滤波,能稳不少。

网友F:
SPI模式对上了吗?从机模式错也会错数据。

网友G:
我的OLED屏就是只能跑1MHz,再高就乱码。

网友H:
尝试关掉NSS,直接软件控制也许会更稳。

网友I:
如果用DMA配SPI也可能更抗干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