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RTC掉电时间丢了,电池明明接着呢

楼主(2025-06-01):
VBAT引脚已经外接纽扣电池,掉电后时间还是清零,怀疑是不是配置哪里没保存状态。

网友A:
我以前以为是RTC坏了,结果是Vcap电容没焊!

网友B:
VBAT接脚确认焊上了吗?有些板子默认断着。

网友C:
电池电压够不够?CR2032也会没电。

网友D:
有时候代码里得再写一遍初始化才能保持。

网友E:
看一下你是不是每次上电又重新init了。

楼主:
RTC的Backup域得开,有保护位。

网友F:
RCC备份域没解锁?那就保存不了。

网友G:
HAL_RTCEx_BKUPRead 写了吗?有保存标志吗?

网友H:
你用的是LSE还是LSI?LSE更靠谱。

网友I:
确保供电切换的时候不要掉VDD太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