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用按键唤醒掉电模式,按了就是不醒

楼主(2025-06-01):
按键接了外部中断管脚,EXTI也开了,但掉电进去后怎么按都没反应,不知道漏了哪一步。

网友A:
我之前是睡前忘关SysTick,它自己唤醒了。

网友B:
外部中断线有没有配置成唤醒源?

网友C:
电平触发/边沿触发要搞对,不然进不来。

网友D:
按键拉低时间太短也唤不醒,有去抖吗?

网友E:
PWR控制寄存器里唤醒中断开了吗?

网友F:
中断优先级有设置过低吗?

楼主:
你是进STOP还是STANDBY?不一样的唤醒逻辑。

网友G:
EXTI是不是和中断冲突了,没触发?

网友H:
按键脚复用别配错了,有时默认复用。

网友I:
用CubeMX试试看,看配置有没有自动帮你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