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用SysTick做延时,结果别的外设都卡死了

楼主(2025-06-01):
延时函数没啥问题,就是调完发现串口、ADC都不正常,可能是阻塞时间太长。

网友A:
ST写的HAL_Delay其实就是个死循环

网友B:
你是不是用了while循环延时?那肯定卡。

网友C:
SysTick本质是阻塞式的,建议换成定时器。

网友D:
如果用RTOS,SysTick会被系统抢走。

网友E:
看看有没有进SysTick中断,别只是delay。

网友F:
HAL_Delay卡主所有任务,注意别在中断里用。

网友G:
定时器做个非阻塞的延时更灵活。

楼主:
我干脆写了个基于定时器的计数器延时器。

网友H:
如果要用DMA,SysTick这种阻塞很难配合。

网友I:
你搞个状态机,轮询方式延时更清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