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ADC采样偏差太大,是不是内部参考电压不靠谱

楼主(2025-06-01):
测电池电压,发现每次数据都差一截,VREFINT读出来波动也挺明显,不知道是不是内部不稳。

网友A:
我干脆把原始ADC数据发上位机做校准了。

网友B:
内部参考电压确实会波动,特别是没滤波。

网友C:
建议外接基准源,会稳定很多。

网友D:
我以前拿VREFINT打表校准了一遍。

网友E:
ADC增益误差也会拉大最终结果。

网友F:
你是不是用太快的采样周期了?

网友G:
看看Vref有没有加电容滤波。

网友H:
ADC校准(HAL_ADCEx_Calibration)做了吗?

楼主:
电源电压稳吗?波动影响ADC不少。

网友I:
G031的VREFINT确实不算很稳,属于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