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开了DMA之后USART不进接收中断了是正常的吗

楼主(2025-06-01):
串口DMA接收能收到数据,就是不进中断,之前没用DMA的时候中断好好的。

网友A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,看DMA数据有没有进。

网友B:
是的,DMA用了就不能靠RXNE中断了。

网友C:
要改成DMA中断模式,用IDLE标志触发。

网友D:
用HAL_UARTEx_ReceiveToIdle你试过吗?

网友E:
DMA收完得自己处理空闲中断才行。

网友F:
我以前是用环形缓冲区+IDLE搞定的。

网友G:
如果是定长接收,可以直接用DMA,效率高。

网友H:
有个HAL_UART_RxCpltCallback,试试用它。

网友I:
CubeMX里配置DMA模式,别忘开中断。

楼主:
HAL库和LL库处理方式差挺多的,注意看文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