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USB枚举老失败,Win10一直弹未知设备

楼主(2025-06-01):
用了Cube生成USB CDC工程,接到电脑上就是识别不出来,换线换口都试了,不知道哪里出错。

楼主:
如果用Cube生成的CDC,记得改成FULL SPEED。

网友A:
描述符别写错了,一写错就识别不了。

网友B:
USB线是个大坑,便宜线真不行。

网友C:
改下VID/PID试试,有时候会卡驱动。

网友D:
尝试用ST官方USB例程跑一遍。

网友E:
USB供电是不是稳?有时候枚举失败是掉电。

网友F:
检查一下时钟是不是用了HSI,USB要精确时钟。

网友G:
我改成外部晶振之后就好用了。

网友H:
Win10有缓存,把驱动删了重插试试。

网友I:
拉高D+电阻连着吗?有些开发板没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