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按键消抖试了几种方法,这个芯片还是爱乱跳

楼主(2025-06-01):
换了中断方式也抖,延时调来调去都不太稳,感觉还不如最早那种暴力法。

网友A:
我最后是用任务队列解决的,勉强能用。

楼主:
我也遇到这问题,用了软件延时才稳住。

网友B:
你试试用状态机配合定时器,效果还不错。

网友C:
是不是用了太短的消抖时间?

网友D:
硬件电路有没有加上拉?

网友E:
加个低通RC滤波看看?

网友F:
用了外部中断还是轮询?

网友G:
抖得厉害的时候我直接禁中断处理。

网友H:
F030的IO输入滤波好像有坑。

网友I:
可以试试改成软件定时器触发读取。

网友J:
你可以设置一个timer,比如说100ms,每100ms读取按键状态一次,连续两次或者多次(这个可以设置)读取都是按下状态,再判定按键按下有效,再去处理按键程序,这是比较好的消抖方式。

网友K:
在按键开关旁边放置一个104电容,稳定一下采样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