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用DMA收串口数据,遇上0x00就断了咋整

楼主(2025-06-01):
用IDLE方式配了接收,一遇0x00程序就提前触发,数据老是不完整。

网友A:
看下是不是驱动那边截断了数据。

网友B:
你是不是用字符串函数判断长度了?

楼主:
用0x00作为有效数据的话要小心啊。

网友C:
试试用长度定长DMA,不靠结束符。

网友D:
可以改成环形缓冲区方式。

网友E:
0x00是合法数据的话只能自己设定帧长。

网友F:
IDLE+DMA要自己管头尾很麻烦。

网友G:
我之前也被0x00卡了半天……

网友H:
建议用协议层重新设计一下。

网友I:
接收数据加个校验位会更安全。

网友J:
在STM32G0上使用DMA+IDLE中断接收串口数据时,遇到0x00导致提前触发或数据不完整的问题,通常与DMA配置、串口接收逻辑或IDLE中断处理机制相关

网友K:
若DMA配置为8位数据宽度,但串口接收的是16位数据(如某些特殊协议),会导致数据解析错误。

网友L:
IDLE中断在串口接收线空闲(无数据传输)时触发,而非检测到特定字节(如0x00)

网友M:
一般来说,如果DMA缓冲区未初始化为0,残留数据可能导致IDLE中断误判

网友N:
若DMA缓冲区未填满,且未正确处理IDLE中断,可能导致数据截断。

网友O:
可能是协议中0x00表示数据结束,需在软件中手动检测,而非依赖IDLE中断

网友P:
IDLE中断用于检测数据流结束,而非特定字节(如0x00)。配置DMA接收数据到缓冲区。启用IDLE中断,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标记数据接收完成。在软件中手动检测缓冲区中的0x00(若协议需要)

网友Q:
这个只能是软件处理吧!
硬件没有办法识别出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