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刚上电ADC值就乱跳,测的又不是高频信号

楼主(2025-06-01):
还没开定时采样呢,就能看到ADC数值一直在晃,特别是前几百毫秒。

网友A:
有可能是内部参考没准备好。

网友B:
开头不稳定可能是参考电压没稳。

网友C:
电源有无纹波?测一下。

楼主:
增加采样周期可能能稳一点。

网友D:
试试加平均滤波。

网友E:
ADC校准跑了吗?

网友F:
初始那几次不要取,丢掉。

网友G:
ADC接的引脚悬空了没?

网友H:
电容滤波加了吗?

网友I:
我加了个10uF电容,瞬间就稳了。

网友J:
还没开定时采样呢,就能看到ADC数值一直在晃,特别是前几百毫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