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TIMER触发ADC采样,好像对不上拍子

楼主(2025-06-01):
用定时器触发做采集,结果发现ADC出来的值延迟挺大,不知道哪步慢。

网友A:
ADC FIFO是不是先满了?

网友B:
看一下触发源是不是对的。

网友C:
有时候ADC和TIMER时钟不同步。

网友D:
采样保持时间调一下试试。

楼主:
多通道切换的话容易卡拍子。

网友E:
中断处理里也可能造成延迟。

网友F:
看一下DMA的传输是否完成。

网友G:
采样率太快也不一定准。

网友H:
触发模式改成触发前启动试试。

网友I:
我碰到的是中断响应慢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