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上位机发送数据不定长,这串口怎么接都不舒服

楼主(2025-06-01):
接收一会儿多字节一会儿少字节,靠DMA接数据老是判断错误。

网友A:
G0串口还挺能跑的,就是逻辑麻烦。

网友B:
不定长建议加帧头帧尾。

网友C:
IDLE方式只能勉强用用。

网友D:
上位机用0x0A做结束符会简单点。

网友E:
DMA和中断组合用更灵活。

楼主:
一直用环形缓冲解决的。

网友F:
不定长数据真是烦人。

网友G:
每次都得判断长度头疼死了。

网友H:
看协议能不能加校验辅助判断。

网友I:
你试过软件状态机收吗?

网友J:
应该还好吧!
DMA + 空闲中断的方案还是挺靠谱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