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USB设备模式跑着跑着就掉线,驱动也报错

楼主(2025-06-01):
接个电脑老是断连,有时候还直接变未知设备,不重启不行。

网友A:
你是不是开了省电模式?

网友B:
是不是供电电压不稳?

网友C:
USB线换一根试试。

网友D:
报什么错?驱动能不能重装?

网友E:
ST官方USB库挺挑版本的。

网友F:
连接器接触不良也会这样。

网友G:
掉线时有没有复位USB外设?

网友H:
程序里有无及时ACK?

楼主:
看PC那边是啥错误码。

网友I:
电容布局可能也有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