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RTC用LSE初始化失败,不知道是没振起来还是啥

楼主(2025-06-01):
时钟源切成LSE之后,RTC老是配置失败,可能一开始没稳定好?

网友A:
代码是不是写太早了?

网友B:
等LSE准备好得几百毫秒。

网友C:
晶振焊接对了吗?

网友D:
加个1M电阻试试?

网友E:
你LSE驱动电流选了吗?

网友F:
等待LSE就绪那个标志你检测了吗?

网友G:
RTC写保护关了吗?

网友H:
我加了10pF才起来。

网友I:
ST有个LSE起振测试法,试试。

楼主:
晶振型号太小也容易起不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