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M412] 【AT-START-M412测评】+硬件方式驱动OLED屏

楼主(2025-06-01):
#申请原创#

在AT32M412开发板的例程中提供了I2C的相关示例,通过对它们的学习可以完成对OLED屏的显示驱动。
为使用 I2C1来驱动OLED屏,对I2C的相关定义如下:
#define I2Cx_P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1
#define I2Cx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M_I2C1_PERIPH_CLOCK
#define I2Cx_DM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MA1
#define I2Cx_DMA_CLK                    CRM_DMA1_PERIPH_CLOCK
#define I2Cx_SCL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CRM_GPIOB_PERIPH_CLOCK
#define I2Cx_SCL_GPIO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_6
#define I2Cx_SCL_GPIO_PinsSource         GPIO_PINS_SOURCE6
#define I2Cx_SCL_GPIO_PORT              GPIOB
#define I2Cx_SCL_GPIO_MUX               GPIO_MUX_4
#define I2Cx_SDA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CRM_GPIOB_PERIPH_CLOCK
#define I2Cx_SDA_GPIO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_7
#define I2Cx_SDA_GPIO_PinsSource         GPIO_PINS_SOURCE7
#define I2Cx_SDA_GPIO_PORT              GPIOB
#define I2Cx_SDA_GPIO_MUX               GPIO_MUX_4
进行I2C初始化的函数为:
void i2c_lowlevel_init(i2c_handle_type* hi2c)
{
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ure;
if(hi2c->i2cx == I2Cx_PORT)
{
crm_periph_clock_enable(I2Cx_CLK, TRUE);
crm_periph_clock_enable(I2Cx_SCL_GPIO_CLK, TRUE);
crm_periph_clock_enable(I2Cx_SDA_GPIO_CLK, TRUE);
gpio_pin_mux_config(I2Cx_SCL_GPIO_PORT, I2Cx_SCL_GPIO_PinsSource, I2Cx_SCL_GPIO_MUX);
gpio_pin_mux_config(I2Cx_SDA_GPIO_PORT, I2Cx_SDA_GPIO_PinsSource, I2Cx_SDA_GPIO_MUX);
gpio_init_structure.gpio_drive_strength =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;
gpio_init_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MUX;
gpio_init_structure.gpio_out_type = GPIO_OUTPUT_OPEN_DRAIN;
gpio_init_structure.gpio_pull = GPIO_PULL_UP;
gpio_init_structure.gpio_pins = I2Cx_SCL_GPIO_PIN;
gpio_init(I2Cx_SCL_GPIO_PORT, &gpio_init_structure);
gpio_init_structure.gpio_pins = I2Cx_SDA_GPIO_PIN;
gpio_init(I2Cx_SDA_GPIO_PORT, &gpio_init_structure);
i2c_init(hi2c->i2cx, 0x0F, I2Cx_CLKCTRL);
i2c_own_address1_set(hi2c->i2cx, I2C_ADDRESS_MODE_7BIT, I2Cx_ADDRESS);
}
}

OLED屏所使用的接口为J1,见图1所示。
5c15052d80578c48001c4207ef3e9de4
图1 所用接口

相较于软件方式,硬件方式省去了字节数据发送函数及相关辅助函数的构建。
此时,只需调用函数 i2c_master_transmit()即可构建相应的指令发送函数和数据发送函数,其内容如下:
void Write_IIC_Command(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)
{
unsigned char Data[2]={0x00,0x00};
Data[1]=IIC_Command;
hi2cx.i2cx = I2C1;
i2c_master_transmit(&hi2cx, 0x78, Data, 2, I2C_TIMEOUT);
}

void Write_IIC_Data(unsigned char IIC_Data)
{
unsigned char Data[2]={0x40,0x00};
Data[1]=IIC_Data;
hi2cx.i2cx = I2C1;
i2c_master_transmit(&hi2cx, 0x78, Data, 2, I2C_TIMEOUT);
}

void OLED_WR_Byte(unsigned dat,unsigned cmd)
{
if(cmd)
{
Write_IIC_Data(dat);
}
else
{
Write_IIC_Command(dat);
}
}

在此基础上,就可以直接与OLED的功能函数实现对接。
对于单色的OLED屏来说其参数化函数为:
void OLED_0_96D_Init(void)
{
OLED_WR_Byte(0xAE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00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10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40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81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CF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A1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C8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A6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A8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3f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D3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00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d5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80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D9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F1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DA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12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DB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40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20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02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8D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14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A4,OLED_CMD);
OLED_WR_Byte(0xA6,OLED_CMD);
OLED_Clear();
OLED_WR_Byte(0xAF,OLED_CMD);
}

测试OLED屏的主程序为:
int main(void)
{
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;
system_clock_config();
hi2cx.i2cx = I2Cx_PORT;
i2c_config(&hi2cx);
OLED_0_96D_Init();
OLED_ShowString(8,0,"AT32m412",16);
OLED_ShowString(8,3, "0.96' OLED!",16);
while(1);
}

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,其测试效果如图2所示。
5195abe1625de995162f5421a2e82338
图2   0.91寸屏显示效果

75e4a97ffe49806b5833cb4cb845e7e1
图3   0.96寸屏显示效果

网友A:
古老的OLED显示屏又派上用场了

网友B:
接线图 代码分享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古老的OLED显示屏又派上用场了

没错,相对来讲单色屏较双色屏要好驱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接线图 代码分享不

SCL连接PB6,SDA连接PB7即可。
代码关键部分已介绍,其他代码参照器件的源程序的功能函数即可。

网友C:
楼主头像不是ST **么,硬件驱动的话 应该是I2C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