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【沁恒CH32V307 RISC-V开发板测评】02 开发板硬核拆解

楼主(2025-06-01):
#申请原创#
本篇测评详细来拆解一下CH32V307开发板的里里外外。
一、硬件架构深度剖析
从原理图或板子上看,开发板使用的MCU型号是CH32V307VCT6。
1、CH32V307VCT6 MCU有何过人之处。
1)MCU核心特性

    • 青稞 32 位 RISC-V4F 内核,多种指令集组合
    • 快速可编程中断控制器+硬件中断堆栈
    • 分支预测、冲突处理机制
    • 单周期乘法、硬件除法、硬件浮点
    • 系统主频 144MHz,零等待

2)存储器

    • 最大128KB RAM,480KB FLASH(可分为零等待区和非零等待区)
    • 28KB bootloader区

3)电源管理和低功耗

    • 系统供电额定电压3.3V
    • 独立的IO口供电电压3.3V
    • 三种低功耗模式:睡眠、停止、待机
    • RTC和后备寄存器供电

4)模拟外设

    • 4 组运放、比较器:连接 ADC 和 TIMx
    • 2 组12位模数转换 ADC,16路外部信号和2路内部信号,支持双ADC转换模式

5)数字外设

    • 2组12位数模转换DAC
    • 2组18路DMA控制,支持环形缓冲区管理

6)定时器

    • 4 个16位高级定时器,支持死区控制和紧急刹车,提供用于电机控制的 PWM 互补输出
    • 4 个16位通用定时器,提供输入捕获/输出比较/PWM/脉冲计数及增量编码器输入
    • 2 个基本定时器
    • 2 个看门狗定时器(独立和窗口型)
    • 系统时基定时器:64 位计数器
    • 实时时钟 RTC:32 位独立定时器

7)通信接口

    • 8 个 USART 接口(包含 5 个 UART)
    • 2 个 I2C 接口(支持 SMBus/PMBus)
    • 3 个 SPI 接口(SPI2、SPI3 用于 I2S2、I2S3)
    • USB2.0 全速主机/设备接口,内置 PHY
    • USB2.0 全速 OTG 接口
    • USB2.0 高速主机/设备接口,内置 PHY
    • 2 组 CAN 接口(2.0B 主动)
    • SDIO 主机接口(MMC、SD/SDIO 卡及 CE-ATA)
    • FSMC 存储器接口
    • 数字图像接口 DVP
    • 千兆以太网 MAC 控制器,10 兆 PHY 收发器

总结:整体上看,主频高,外设丰富,不仅有常用通信外设,还支持Can2.0B,而且还支持千兆以太网口,连DVP都支持,只能说外设真的是应有尽有。
2、开发板电源
原理图上直接使用常用的LDO LM1117输出固定3.3V电源,最大输出电流为1A,使用蓝色LED作为电源指示,但实际为红色LED
从原理图上看,3V3与GPIO IO口的供电、MCU的主供电、VBAT引脚电源是分开的,需要通过跳线帽短接才可以正常为系统供电。
3、网络接口
开发板上搭载一颗瑞昱的RTL8211FS 以太网收发器,这款芯片支持10M/100M/1000M网络;开发板通过RGMII接口将MAC与收发器连接在一起。之所以选择,RGMII相比网络接口,不仅引脚数少,而且在功耗、成本方面表现也还不错,不过主要适用中低速场合。
数据手册
RTL8211FS电源,采用多颗滤波电容,降低电源噪声

4、扩展接口
1)SD卡
带有SD卡,可以使用SD卡进行文件系统移植和读取,使得开发板的可玩比较高
2)SPI LCD 接口
开发板专门引出了一款SPI LCD的11引脚的排针,用于接LCD显示屏,还是很人性
3)USB接口
开发板引出两个USB接口,一个全速、一个高速,可以让开发者全方面的体验MCU的USB功能和性能。
5、其他
1)按键
开发板配有4个方向按键和1个OK键,可以方便开发者结合LCD,进行一些菜单设计
2)扩展存储
开发板还带有一颗华邦的W25Q32JV 4MB的存储器,可以通过SPI接口访问,可以作为外部扩展存储使用
3)晶振
开发板为MCU提供两种时钟,一个32.768Khz低速时钟,一个8M高速时钟

总结:开发板用料还是很足的,并且提供多种扩展接口,设计考虑全面,支持原厂
最后得说一下,原厂的资料路径还是很清晰的,在如下链接页面可以找到所有可用的资料
互联型青稞RISC-V MCU CH32V307 - 南京沁恒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网友A:
还是千兆网控制器?主频才144MHz呢?

是的,数据手册上是这样写的。到时候我时间测试一下

网友B:
参数性能挺好的

看参数还是比较好,适合大部分工业场景

网友C:
这个不能叫硬件拆解,只能说是硬件电路分析。

文章标题是硬核拆解,不是硬件拆解

网友D:
嗯分析的很到位

多谢大佬肯定

网友E:
这篇测评非常详细,特别是对MCU核心特性的介绍,让我对CH32V307VCT6有了更深的了解。期待后续的软件和应用方面的测评。

多谢肯定

网友F:
这篇测评很详细,CH32V307VCT6的硬件特性确实强大,144MHz的主频和丰富的外设接口,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网友G:
这篇测评太详细了,CH32V307VCT6的硬件特性和外设支持确实强大,144MHz的主频和丰富的通信接口,对于RISC-V开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网友H(2025-07-05):
分析的很到位啊,来一张实际的图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