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串口中断老是打断主循环,真有点烦

楼主(2025-06-02):
每次主循环刚跑起来就被串口中断打断,感觉任务切换太频繁了。

网友A:
主循环可以加个节拍,强行拉回节奏。

楼主:
哈哈我也遇到过,后来换成DMA舒服多了。

网友B:
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没设置好?

网友C:
可以试试把处理放缓一点,别在中断里干太多事。

网友D:
我加了个flag,只让主循环做事。

网友E:
用RTOS能解决一部分抢占问题。

网友F:
你是轮询+中断混着用的吗?

网友G:
我以前也是被中断搞到崩溃,现在都分层做了。

网友H:
串口打断主循环太常见了,设个状态机会好点。

网友I:
如果不是实时性要求高,中断可以做缓存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