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用TIM做计数器有点不准,是我姿势不对吗

楼主(2025-06-02):
想用定时器做外部脉冲计数,结果数值总是偏多,不太对劲。

网友A:
我后来用了捕获模式,反而更稳。

网友B:
是不是输入滤波没设置?抖动容易出错。

楼主:
我用外部时钟也遇到这个问题。

网友C:
你有没有用到预分频?可能影响精度。

网友D:
建议加个示波器看看信号有没有毛刺。

网友E:
也可能是引脚跳线不好,接触不良。

网友F:
用ETR引脚还是CHx?配置不一样的。

网友G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脉冲看看准不准。

网友H:
软件里最好也加个限速或者阈值。

网友I:
跑速太快的话,TIM分辨率有点跟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