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烧进去的程序运行一半就卡住,像是被冻住了

楼主(2025-06-02):
程序进主循环后跑了一会儿就不动了,感觉像是某个外设在等信号。

网友A:
我遇到一次是中断优先级搞错了。

网友B:
是不是Watchdog没喂?

网友C:
电压稳定吗?L0对供电挺敏感的。

楼主:
有用到低功耗模式吗?可能睡过头了。

网友D:
我以前是堆栈溢出导致死循环了。

网友E:
查查是不是进HardFault了。

网友F:
用串口打点法找下断点。

网友G:
用CubeMonitor可以监控一下变量。

网友H:
看看是不是哪个外设初始化没成功。

网友I:
程序卡住的点固定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