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PIO输出突然没反应,像被锁了一样

楼主(2025-06-02):
某些IO本来能正常输出,现在写高写低都没反应,查不出为啥。

网友A:
再不行就换个IO脚试试。

网友B:
看下是不是被别的外设占用了。

网友C:
我有次就是IO被复用给TIM了。

网友D:
设置为输出推挽了吗?

楼主:
模拟功能打开后GPIO会有问题。

网友E:
有时候复位下外设就好了。

网友F:
HAL库设置有时候不生效,直接写寄存器试试。

网友G:
是不是之前设了OD模式导致电平不稳?

网友H:
我以前是代码中间被断电,状态错乱了。

网友I:
IO短接地了也会没反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