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ADC的转换值一直不变,好像卡死了一样

楼主(2025-06-02):
一直采的是模拟电压变化的信号,但ADC的结果一直一样,不更新。

网友A:
拔掉输入线,看ADC有没有变化。

网友B:
是不是一直读取同一个通道?

网友C:
有设连续转换模式吗?

网友D:
我之前是采样时间设太短了。

网友E:
电压变化太小也看不出来。

楼主:
可以用电位器试一下波动效果。

网友F:
打开ADC DMA后好多了。

网友G:
看下ADC启动了没。

网友H:
我用校准函数后值才正常。

网友I:
电源噪声大会导致采样固定。

网友J(2026-01-13):
有没有用中断或 DMA?

网友K:
重点检查 Vref+是否真的接到了电源,而非浮空

网友L:
仅初始化未调用启动函数

网友M:
单次模式下未重新触发转换

网友N:
未正确读取转换结果

网友O:
只要硬件接线正确、输入电压确实变化,ADC 读数会实时更新

网友P:
参考电压异常

网友Q:
是单次还是想连续采样?

网友R:
用可调电位器 接在 3.3V - GND 之间

网友S:
检查代码中配置的 ADC 通道是否和实际接模拟信号的硬件引脚对应(比如代码配置的是 PA0,但实际信号接在 PA1)。

网友T:
检查电路是否稳定,确保采样时间合适,避免因过短而影响精度。

网友U:
改成“连续转换”模式

网友V:
ADC工作在单次模式未重新启动

网友W:
使用了单次模式但没重复启动

网友X:
信号源未变化或接线错误

网友Y:
触发转换→等待完成→读取数据,缺少任何一步都会拿到旧值

网友Z:
需实时更新,必须配置为连续模式

网友AA:
用的哪个引脚?

网友:
采样时间不足

网友AB:
ADC 未启动转换

网友AC:
模拟信号输入引脚是否接对?是否有虚焊、接触不良?

网友AD:
优先排查硬件连接和时钟配置

网友AE:
校准函数修正了传感器读数误差,确保数据准确。

网友S:
要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需要从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两个核心维度逐一排查

网友AF:
用轮询方式 打印 ADC 值

网友AG:
模拟输入引脚未正确配置为模拟模式

网友AH:
若电压无变化,检查模拟信号源是否正常、信号源到 ADC 引脚的连线是否断路 / 虚焊。

网友AI:
如果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, MA中断处理程序能够正确处理数据。

网友AJ:
程序启动时读了一次 ADC,然后不管你怎么改电压,显示的数值***是启动时的那个值。

网友AK:
开启了“单次转换”模式,却只触发了一次

网友AL:
电压不变,那是信号源问题。

网友AM:
没触发转换

网友AN:
第一次有值,后面不变        没开连续模式,也没重复启动转换

网友AO:
若电压固定不变,检查信号源或分压电路

网友AP:
用万用表测 PA0 引脚电压,看是否真的在变化。

网友AQ:
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逻辑错误

网友AR:
检查电源和模拟信号,确认输入信号在ADC工作范围内,检查电路连接和代码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