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USART的IDLE中断触发不了,不知道哪里没整对

楼主(2025-06-02):
想靠IDLE中断判断一帧数据收完,但怎么都进不了这个中断。

网友A:
看波形是不是主机没发完。

网友B:
是不是没打开相关中断位?

网友C:
我之前忘记清标志位,***进不了中断。

网友D:
有用DMA接收吗?那样IDLE才有用。

网友E:
你是不是收太快?可能漏了。

网友F:
我测试时加了个延时就能触发了。

楼主:
看看NVIC有没有配置好。

网友G:
IDLE需要等一段空闲时间才触发。

网友H:
试试配合HAL_UARTEx_ReceiveToIdle用。

网友I:
收完一帧后清一下状态,别卡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