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SPI主从通信老是丢字节,尤其跑得快的时候

楼主(2025-06-02):
主机发得快一点,从机这边就开始漏接数据,抓不住节奏。

网友A:
把时钟极性和相位调对试试。

网友B:
是不是收发不同步?

网友C:
我加了中断处理才稳了。

网友D:
SPI频率降下来看看会不会好。

网友E:
检查一下NSS线,是不是没拉稳?

网友F:
DMA比轮询方式稳很多。

网友G:
我加个小延时就好了。

楼主:
主从之间线缆长度也有影响。

网友H:
尝试过全双工还是单向?

网友I:
看一下SPI_CR1设置有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