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用USB当串口跑数据,一阵还行一阵卡顿

楼主(2025-06-02):
用VCP发数据到PC,开始几秒很稳,后面突然就开始卡顿、延迟。

网友A:
L系列本身就偏低功耗,不太适合USB高负载。

网友B:
是不是PC端没处理完缓存?

网友C:
USB中断优先级高一点效果好点。

网友D:
我加了环形缓冲区就不卡了。

网友E:
USB带宽限制了传输速度。

网友F:
看看有没有数据溢出。

网友G:
电缆太长也有影响哦。

网友H:
我用CubeMX生成的代码默认有问题。

楼主:
试试换成同步方式收发。

网友I:
也可能是驱动版本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