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I2C从机模式总接不到主机的读请求

楼主(2025-06-02):
配置了I2C从机后,主机读它,它却不理人,像根本没收到。

网友A:
我用中断模式才成功收到了读命令。

网友B:
是不是地址设置不对?

网友C:
我改成7位地址后才通。

网友D:
检查一下ACK有没有打开。

网友E:
ST HAL对I2C支持有点迷,建议直接写寄存器。

网友F:
逻辑分析仪能看出来有没有总线动作。

网友G:
有时候I2C挂了要软复位。

网友H:
主机是否有重复启动?

网友I:
从机回传数据长度不一致也会出错。

楼主:
看看有没有进错误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