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
用了ST的触摸库后,IO口跟打架一样不听话

楼主(2025-06-02):
用电容触摸的那几个IO口,测触摸还行,控制输出就不正常了。

楼主:
我自己写的简单触摸反而没这问题。

网友A:
触摸库占用IO太多了,小心冲突。

网友B:
我是手动指定触摸IO,才避免冲突的。

网友C:
看一下初始化顺序,会被库改掉配置。

网友D:
IO一旦给触摸库用了,最好别再复用了。

网友E:
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测下信号。

网友F:
有时候电容检测会干扰其它模拟IO。

网友G:
GPIO模式没恢复回来也会这样。

网友H:
可以用一个空闲周期手动恢复IO状态。

网友I:
建议IO划分前先画图规划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