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程序跑久了突然死机,是不是内存被我玩炸了

楼主(2025-06-02):
用了一堆malloc没free,加上堆栈也没仔细管,跑一会就直接黑屏不动了。

网友A:
一定要free啊!不free总会炸的。

楼主:
malloc用太多了吧?堆分小了也容易崩。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哪里递归没收口,一直压栈。

网友C:
内存检查工具用过没?开了USE_FULL_ASSERT吗?

网友D:
用static数组试试,不分配堆看看会不会炸。

网友E:
F401的RAM就那么点,不够用很正常。

网友F:
是不是哪个地方写越界了?

网友G:
堆和栈顶端是不是对撞了?

网友H:
用CubeMX估算一下stack/heap大小先。

网友I:
你有开watchdog吗?能自动复位就好了。

网友J:
楼主真是一个人才。
话说一般malloc的问题,很快就可以出来呀

网友K:
在单片机里直接用malloc干,也是真大意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