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收不到东西,用示波器看明明有波形进来

楼主(2025-06-02):
外部信号确认没问题,波特率也匹配,但接收FIFO就是空的。

网友A:
CAN你用的是BxCAN还是FDCAN?

网友B:
把波特率和对方比一比,可能差1个bit。

网友C:
CAN滤波器你设置全接收了吗?

网友D:
FIFO满了不清,也会收不到。

楼主:
看看是不是Silent模式开了?

网友E:
G4的CAN配置比F1复杂点,注意兼容性。

网友F:
检查终端电阻,别漏了。

网友G:
接口是FD模式?对方不支持的话不通。

网友H:
中断接收和轮询你选了哪个?

网友I:
不行就先用loopback试试。

网友J:
Filter设置错误了呗!

网友K:
CAN不是要配置帧ID这些吗?你配置对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