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外部中断触发后,其他中断都不进了,好像被它卡死了

楼主(2025-06-02):
EXTI0触发一次后就把程序锁住了,SysTick、串口都停了,好像进了死循环。

网友A:
是不是用了HAL_Delay(),进中断不能用啊。

网友B:
进中断后是不是while卡住没退出来?

网友C:
优先级设置看看,是不是EXTI太高。

网友D:
EXTI是不是用了NVIC_Disable?

网友E:
F1系列的中断嵌套处理别漏了。

楼主:
把中断服务函数简化一下。

网友F:
你有没有在中断里用printf?很危险。

网友G:
中断标志位你清了吗?

网友H:
看下有没有写错中断向量。

网友I:
有人说EXTI0~1共享的,配置要注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