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RTC跑着跑着就乱了时间,是我晶振配错了吗

楼主(2025-06-02):
用了外部32.768kHz晶振,刚开始对的,隔一天就开始差几秒。

网友A:
L4系列的RTC挺稳的,可能是配置问题。

网友B:
32k晶振型号是什么?负载电容对吗?

网友C:
你用的是LSE还是LSI?

网友D:
看看RCC那里有没有掉电。

网友E:
RTC写保护解了没?

网友F:
有没有电池备份?断电会丢数据。

楼主:
是不是用了同步方式更新时间?

网友G:
写入时有停秒吗?没停会写错。

网友H:
用示波器量一下LSE频率。

网友I:
有外部干扰也会乱。

网友J(2025-08-08):
要排除晶振负载电容不对或外置匹配电容参数不合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