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PI DMA收发对不上,主控那边读出来全是错的

楼主(2025-06-02):
DM, DMA, pi, spi
我按手册设置的,DMA也开了,但主从模式下收回来的数据就是偏了一个字节。

网友A:
是不是有空闲中断打断了传输?

网友B:
SPI模式设对了吗?CPOL、CPHA特别容易搞错。

网友C:
你DMA的NDTR有没有更新?

网友D:
数据大小是8位还是16位?

网友E:
是不是TX和RX DMA地址搞反了?

网友F:
有没有开SPI DMA中断?

网友G:
时钟频率调低点试试,看看是不是太快。

楼主:
主从两个时序对一下。

网友H:
HAL_SPI_Transmit_DMA之后有没有等待完成?

网友I:
尝试加delay调试下。

网友J:
这种情况多数是从机的速率跟不上了。
楼主 添加一些延时等待处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