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用了两个ADC通道交替采样,结果值老是串来串去的

楼主(2025-06-02):
AD, ADC, dc
明明电压是稳的,可一个通道跳另一个也跟着乱,像是顺序搞混了。

网友A:
尝试改用中断采样试试。

网友B:
多通道采样要加采样时间,不然切换不稳。

网友C:
是不是用了DMA?检查地址。

网友D:
通道顺序配置对了吗?

网友E:
你用的同步触发还是单次?

网友F:
数据缓存是不是没清?

网友G:
先试下只采一个通道,看是不是干扰。

网友H:
ADC校准做了吗?

楼主:
G0的ADC通道比较少,小心复用。

网友I:
用VREF做参考对比一下。

网友J:
间隔通道采样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