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调试串口插上电脑没反应,是不是描述符出锅了

楼主(2025-06-02):
连上电脑设备管理器都没动静,USB初始化流程看了几遍也没找到问题。

楼主:
如果用的是CDC,看INF文件配置。

网友A:
VID/PID设了吗?不设有时候认不出来。

网友B:
U5的USB需要额外电源供电不?

网友C:
描述符长度有没有算错?

网友D:
是不是没用HAL_PCD_Start?

网友E:
USB驱动装了没?尤其是Win7。

网友F:
USB DP/DM有没有反了?

网友G:
试试其他电脑看识别不。

网友H:
用抓包工具看看USB枚举过程。

网友I:
打印日志看USB状态变没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