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Hex文件的校验和是怎么计算的?

楼主(2025-06-02):
最近做一个PIC16F系列单片机的BootLoader更新程序上位机,想解析Hex文件,无法知道hex校验和的计算过程,按checksum16来计算发现对不上,我把程序文件全部填充x00,发现校验和是0x529F,应该是配置字这边计算的结果,把配置字相加取16位也对不上。

楼主:
下面的测试的图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下面的测试的图片

写个软件破姐一下。也许是CRC16。

网友A:
不需要一大堆样本。用两个字节。
比如 00 00;00 01;看看校验怎么变化。大变样就猜是CRC16。就穷举生成码和初始码。就32bit运算量。很快就能得到结果

网友B:
我用v6.25的IPE版本来看应该可以选择CRC32的校验的,看看CRC32的能不能用

网友C:
校验和计算通常是根据Hex文件中的字节数据来计算的。对于PIC单片机,校验和的计算可能涉及到特定的算法,这可能需要查阅官方的技术文档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校验的问题,需要看官方的文档https://ww1.microchip.com/downloads/aemdocuments/documents/oth/productdocuments/programmingspecifications/41390d.pdf#page=3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校验和计算通常是根据Hex文件中的字节数据来计算的。对于PIC单片机,校验和的计算可能涉及到特定的算法,这 ...

是的,已经找到文档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v6.25的IPE版本来看应该可以选择CRC32的校验的,看看CRC32的能不能用

在官方的文档帮助下已经找到了校验的计算过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谢分享,应用场景?

制作了一个BootLoader的上位机,可以导入hex,解析并计算出校验和,然后通过串口更新程序。

网友E:
从每行Hex记录的起始字符(冒号“:”)之后开始,到校验和之前的所有字节均参与计算。例如,对于一行Hex记录“:040000002CEF10F0E1”,参与校验和计算的字节为“04 00 00 00 2C EF 10 F0”。

网友F:
字节累加,将校验范围内的所有字节按无符号十六进制数进行累加。以示例行“:040000002CEF10F0E1”为例,累加和计算为:04+00+00+00+2C+EF+10+F0=1E1(十六进制)

网友G:
取模运算,将累加和除以256(即十六进制的0x100),取余数。示例中的累加和1E1转换为十进制为481,481%256=225。

网友H:
用256减去余数,得到校验和。示例中256−225=31,即十六进制的0x1F

网友I:
校验和以一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表示,并紧跟在Hex记录的数据之后。在示例行中,计算得到的校验和0x1F与记录中的校验和“E1”(此处为示例错误,实际应为0x1F)对比,若一致则说明数据传输正确。

网友J:
用于验证Hex文件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是否发生错误,确保数据的完整性。

网友K:
校验和位置,位于每行Hex记录的末尾,以两个十六进制字符表示。

网友L:
累加和计算,需将所有参与校验的字节按无符号十六进制数进行累加,避免符号位干扰。

网友M:
取模与补码,通过取模运算和补码计算,确保校验和在一个字节的范围内(0x00至0xFF)。

网友N:
这个没玩过,但是hex校验你改它干啥,是为了修改hex吗?

网友O(2025-07-04):

累加取字节负数即可,即0减去累加合,保留字节

网友P(2025-08-29):
PIC 单片机 Hex 文件校验和为记录中所有字节之和的补码低 8 位,确保数据传输完整性,接收方重算验证

网友Q:
PIC 单片机 Hex 文件校验和计算:对每条记录中除校验和字段外的所有字节取累加和,再取其低 8 位,用 0x100 减去该值,结果即为校验和(低 8 位)。校验和确保记录传输中无数据错误,接收方会重新计算验证一致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