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32位 MCU] 求KF32A151_EVB的开发板资料

楼主(2025-06-02):
手头有一个KF32A151_EVB的开发板,但是逛了官网和论坛都找不到开发板的资料。

网友A:
只有开发板还不行,还需要有编程调试器,再下载软件工具
151的固件库:
https://gitee.com/chipon-kungfu/ChipON-KF32Axxx_StdPeriph_Lib
例程:
https://gitee.com/chipon-kungfu/ChipON-KF32Axxx_EVL_Examples
调试工具IDE和编程工具PRO可以从官网下载(逐一选择32位机):
https://www.chipon-ic.com/Product/kaifa/77091ccf-ee3e-4d68-aebb-677635ab9558?type=d2f35882-7c3c-482e-b147-02bb77e66acb#bawe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