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AT-LINK+的串口功能坏了有修的可能吗

楼主(2025-06-02):
不知道咋就坏了,怎么都发送不出去数据,接收数据乱码了

你从哪里拿到的AT Link+? 可以找他们处理

网友A:
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

网友B:
波特率不匹配会导致数据解析错误,进而产生乱码。

网友C:
检查数据位、停止位、校验位等参数设置是否一致,这些参数的不匹配会导致通信失败。

网友D:
更新驱动程序。

网友E:
感觉像是晶振坏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