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为什么在Flash和RAM中都创建了“. txt”?

楼主(2025-06-02):
我使用STM32 CUBDEIDE创建了一个STM32 F405 应用程序。
我在一个文件中声明了几个未初始化的变量。我知道这会影响“. xml”部分,这样会出现一个错误,"section `.bss' will not fit in region `RAM'"。
  • 下图所示为什么在闪存和RAM中都创建了“. txt”?
  • 怎样修改程序才能只使用“.rodata”/". randata”在闪存部分,而不是RAM?已经写了下面的代码块“.rodata”部分在闪存中使用C变量,但它在RAM中创建一个单独的部分称为“RO”.
float C[40000] 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RO")));
3.相同的目标文件(predict.o)同时存储在“.rodata”和“. rodata”中?

网友A:
在STM32开发中,遇到.bss段超出RAM区域的问题,通常是由于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过多,超出了芯片的RAM容量

网友B:
你提到的.txt段可能是一个笔误,正确的应该是.text段(存放代码和只读数据),而.bss段(存放未初始化的全局和静态变量)超出RAM限制是常见问题

网友C:
你提到使用__attribute__((section("RO")))将变量C放入自定义段RO中,但发现它仍然在RAM中。这是因为默认情况下,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会被放入.bss段,而.bss段位于RAM中。

网友D:
确保变量被声明为const,这样编译器会将其视为只读数据,并放入Flash中。

网友E:
可以看看链接脚本(.ld文件)是否正确地将.rodata段分配到Flash中,而不是RAM中。链接脚本通常由STM32CubeIDE自动生成,但你可以检查其内容

网友F:
使用更小的数据类型,例如,使用float代替double,或使用int16_t代替int32_t

网友G:
启用编译器优化,在STM32CubeIDE中,尝试启用优化选项(如-O2),以减少代码和数据的体积

网友H:
相同的目标文件(predict.o)同时出现在.rodata和.rodata中,这可能是链接脚本或编译器选项的问题。确保链接脚本中没有重复定义段,并且编译器选项没有错误地将变量放入多个段中

网友I:
减少全局变量,尽量使用局部变量或动态内存分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