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电源一上就跑飞,是不是我又写错启动代码了

楼主(2025-06-03):
现象是时不时能启动,但大多数时候跑飞到HardFault里,连个灯都不闪。

网友A:
电源不稳也会进不去main,试试加电容。

楼主:
我之前stack设置错了,也是一上电就飞。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中断向量表跳到奇怪地址了。

网友C:
有时候HSE没启动成功也会这样。

网友D:
看看SCB->VTOR设对没。

网友E:
我试过CRS没配置导致直接reset。

网友F:
会不会是GPIO口电平引起复位了?

网友G:
建议一开始用空工程慢慢加模块。

网友H:
跑飞建议用SWD连着看PC寄存器。

网友I:
有没有可能你Flash擦写失败了?

网友J:
我是来学习的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

网友K:
若GPIO未正确配置(如输出模式未设置、未使能时钟),可能导致随机电平输出,影响系统稳定性

网友L:
复位引脚(NRST)若存在噪声或未正确上拉,可能导致芯片复位异常

网友M:
若中断向量表未正确配置,或中断服务函数未定义,可能导致芯片跑飞到HardFault

网友N:
局部变量或函数调用层级过深导致栈空间不足,触发HardFault

网友O:
动态内存分配(如malloc)未正确释放或越界访问,导致内存损坏

网友P:
检查方法:通过调试器观察时钟寄存器(如RCC_CFGR)确认时钟源和分频系数是否正确。

网友Q:
若PLL配置不当(如输入频率超出范围),可能导致系统时钟异常

网友R:
检查方法:确认中断服务函数(如SysTick_Handler)在代码中实现,且与启动文件中的向量表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