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按键抖得离谱,去抖动程序感觉根本没生效

楼主(2025-06-03):
加了简单的延迟去抖逻辑,结果按一次触发三四次,怀疑是中断优先级没搞清。

网友A:
建议上示波器看看按键波形。

网友B:
延迟别太短,我一般加个20ms。

楼主:
要不要试试状态机法来去抖?

网友C:
有没有可能中断触发边沿搞反了?

网友D:
我以前用SysTick定时检测,效果还行。

网友E:
其实硬件加个RC滤波最稳。

网友F:
你是单独个按键还是矩阵按键?

网友G:
我用中断 + 标志位方式稳定多了。

网友H:
GPIO口设成上拉了吗?

网友I:
看看是不是浮空导致电平飘了。

网友J:
在硬件上面添加电容来做一个电平保持。
效果比软件要可靠,有效

网友K:
按键输入在添加上拉下拉电阻稳定空闲电平,使用电容来做滤波。
只保持软件实现效果非常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