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用ADC测NTC电阻,结果飘得跟股市一样

楼主(2025-06-03):
AD, ADC, NTC, dc, tc
测温的时候电压变化太小了,ADC值上下波动厉害,尤其是室温附近特别不稳。

网友A:
我以前用L051测温,也遇到过类似问题。

网友B:
你ADC采样时间设多长?太短会抖。

网友C:
我给ADC输入前面加了个RC,稳定了。

楼主:
建议多点平均处理一下。

网友D:
看下是不是参考电压也在飘。

网友E:
我用内部参考电压对比,稳不少。

网友F:
用定时器触发ADC也有助于稳定。

网友G:
你要不要用12位ADC再软件平滑?

网友H:
看你电路图,可能NTC分压值太小了。

网友I:
温度变化快不快?还是你用手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