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主从SPI时不时会丢字节,是不是同步问题还没整明白

楼主(2025-06-03):
pi, spi, ma, STM, ST
主机发数据快的时候,STM这边就有时候收不到,DMA都配置了还是会漏包。

网友A:
看下是不是有中断优先级冲突。

网友B:
看下时钟极性和相位,容易搞错。

网友C:
SPI模式主从要一致,否则数据错位。

网友D:
我以前用DMA也碰过这种问题。

楼主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,最直接。

网友E:
建议主机发数据后稍微Delay一点。

网友F:
会不会是CS脚没拉好?

网友G:
DMA模式一定要注意FIFO状态。

网友H:
我试过从机还没准备好就收不到。

网友I:
有没有尝试手动拉低CS测试一下?

网友J:
主机发数据快的时候,STM这边就有时候收不到,DMA都配置了还是会漏包